四核Q9450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15):
我自用的一块主板,型号是P45 X3D3,最早的芯片是E2200,后换了E5800,运转有6年了,很稳定,前段时间准备做视频,发现做完到最后渲染时很花时间,问了同行,讲我芯片太差,最低要上四核还能凑合,最好上八核,给我推荐了E3-1230V3,但这样的话要连主板一起要换了,不想换主板,上网查了,有775脚的四核芯片,正好朋友有一Q9450的片子,拿来用用,怎奈上去就是点不亮,在朋友那里能点亮,换回原来的E5800,没事,好好的,求问,为啥同是775脚的主板,我这块就是不行?问题出在那里?上坛请教老鸟了。

网友A:
应该是芯片不匹配的原因吧?换个同型号试试看

网友B:
刷BIOS。BIOS没有该U的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不匹配的原因吧?换个同型号试试看

我朋友的主板也是P45的,他用的好好的,就我主板不行,我主板是七彩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BIOS没有该U的ID

从来没刷过BIOS,刷BIOS对我来讲是小小白,能否请教一下?不过这块芯片的L2是12m的,原先我的E5800的L2是2m的,不知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BIOS刷新一下即可,如果没有该CPU的微代码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刷过BIOS,刷BIOS对我来讲是小小白,能否请教一下?不过这块芯片的L2是12m的,原先我的E5800的L2是 ...

就跟屁股疼和手没有关系是一样的。刷BIOS要有编程器。这是维修业必备的东西。这都没有。劝你收手吧吧,找个搞维修的帮你整吧

网友D:
上七彩虹官网看看,你的主板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七彩虹官网看看,你的主板能支持吗?

官网查了,貌似我现在这块主板没有再新的BIOS了,看来要淘一块技嘉的板了,是不是技嘉的板要好过七彩虹?

网友:
那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