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E解决风扇狂转,掉电的需换IO 8570E

楼主(2014-12-15):
K42JE解决风扇狂转,掉电的需换IO 8570E

网友:
补的  刚刚点快了

K42JE解决风扇狂转,掉电的需换IO 8570E.rar

网友:
换EC 还要发布个压缩软件  是什么啊  难道要刷EC吗   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EC引起的掉电几乎不可能

网友:
发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换EC发的什么压缩文件?

网友:
ec引起的吗

网友:
你发的是BIOS文件么,我有一个不亮掉电的,不知你的BIOS能不能解决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啥是显示进系统掉电还是不显示掉啊

网友(2015-02-02):
能帮我看看EC48脚到哪里的么   脚掉了

网友(2015-03-19):
原来开机外显可以,修这个BIOS后,不开机了。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