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9WEL5通电闪屏22下才正常显示,谢谢指点

楼主(2014-12-15):
这是一个电信营业点的客户的,我卖了一台新的给他,他把他坏的这个送给我了
,我想修好自己用。
长城M9WEL5

故障是通电指示灯蓝色,一直闪,不开机

换了二个鼓包的电源板电容,同样故障。

接了屏供电5伏给开启信号脚,通电后,指示灯闪,灯管也闪,要闪22下左右,才能正常显示。

现在是用一个机箱电源开关接上5伏供电到高压信号脚,通电按原机开关后,再接着按接上去的机箱电源开关,才能正常显示。

因为基础差,接下去如何维修,已经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接下来应该什么检查故障,才能找到故障点,维修好这台显示器,谢谢大家

v.youku.com/v_show/id_XODQ5MTA5NDE2.html

网友A:
查12v 5v电感电压稳定不

网友B:
我想问的是闪22秒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在一分钟之内就正常,还修它是找事干。

网友C:
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闪22秒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在一分钟之内就正常,还修它是找事干。

小雪老师好,大约是10多20秒那样吧。
可以看我发的那个视频,改装一个开关上去,可以强制给它开机,不用等那么久,只是我想搞明白原理,以后有可能的时候,给它维修好

网友:
明兄好,没有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2v 5v电感电压稳定不

郭兄好,不知道在那一个位置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负载能力差。

可是我加装一个开关后,能正常打开吗,应该不关电源负荷的事吧?应该是那一个芯片,不能正常放出高压开户信号。

网友:
这是我拍的电路板的图片,请大家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