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 怪问题 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4-12-15):
宏基 4743G 开机半小时掉电   温度 排除 CPU 更换 问题依旧 BIOS刷 过 一样没有修好 有没遇到的 给点经验。

网友A:
我有一台HP  G4也差不多情况,郁闷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cpu滤波电容   换掉就好了

网友:
测试先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HP  G4也差不多情况,郁闷吧

昨天一个HP G42也是不定时掉电。后来拆掉温控U6就好了。。。。

网友:
达电容问题

网友:
CPU滤波电容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个HP G42也是不定时掉电。后来拆掉温控U6就好了。。。。

还有这情况??你那G42是什么板号的???

网友:
这个 看看 扇热片    还有CPU 供电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个HP G42也是不定时掉电。后来拆掉温控U6就好了。。。。

板号:AX1   是这个的吧,就是一个小八脚芯片。

网友:
CPU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呢,上个图,

网友:
如果有NEC的大电容,就先把这个大电容换掉吧。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那块问题    不过你还是看下有没有NEC电容吧

网友:
这种掉电难搞

网友:
你看下有没有大电容,   我记得宏碁有一款有,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