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收了台LG19寸坏显示器100.亏了

楼主(2014-12-15):
昨天收了台lg坏显示器,毛病是屏亮一下灭以为是灯管或高压版纳的事,就收了100,。当时亮时图像显示正常,拆开后,发现有一根灯管接口(总共2根)没插,插上后屏幕亮了,一切正常。然后一直测试,测试了一下午,都没事,今天早上发现屏幕竟然无图了,还带好多条竖线,还狂闪。是不是屏坏了啊?收亏了吧

网友:
为什么屏闪呢,是线还是屏的事

网友:
屏坏了。人家故意只插一个灯管。让你以为是灯管问题。

网友:
LG的屏线坏的也比较多,先试试

网友:
新的收也不过给100多点,不显示的给个几十就行

网友:
楼主应该先检查下显示器有没有拆过 有的话就拒收或者价格压低点 我收显示器只要点不亮的没拆过给70多了不要

网友:
有点贵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的啦

网友:
收这个还是有风险的,水也很深

网友:
屏有暗病,人家故意拔了一根灯管,让你觉得是灯管坏了,自然不会怀疑屏幕,这可是故意害你的

网友:
哈哈,楼主吃亏,我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屏上出现许多竖线有图像,到目前为止lg的屏我们这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之前修好了一个,但是返修率太高了,一般出现竖线的lg屏我们都不修

网友:
收坏显示器超过20元,没把握就不要收

网友:
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2015-01-14):
先用通用板测试下才能知道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在有着种情况就少给点,我们一般收50,就当买套件

网友:
屏线灯管都有问题

网友:
我们这都收二十的

网友:
LG显示器很多屏坏的,买的时候价钱不便宜,现在给客户装机不用LG显示器了(鄙视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