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邦ddr2 800 2G如何屏蔽掉一面?

楼主(2014-12-15):
手里有个金邦内存ddr2 800 2G有时无法开机,观察发现掉了个不是电容就是电阻的东西。请问如何用软件直接屏蔽掉一面继续稳定使用?
如何选择屏蔽掉哪一面?
请大家告诉我一下,不胜赶紧!

网友:
好像没得这个软件哦!最好还是换根内存吧!!

网友:
肯定是有的~我只是不知道如何修改参数

网友:
这要刷内存的码片吧

网友:
SPD大师。可以支持修改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我知道用spdtool和Thaiphoon Burner都可以修改,但是如何修改?如何改成一面可用?如何选择哪面可用?需要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A:
难道你想屏蔽掉一般的内存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想屏蔽掉一般的内存容量?

是的,确定有一面掉了个元件,所以屏蔽掉就应该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