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22寸显示器用一会会自动关,按开关后,又能开开

楼主(2014-12-15):
22寸城成显示器,有一会后会突然关机,长城的显示器电容易爆,果断拆机,一看电容没爆,不知道怎么修了,先把25v1000uf电容全换了,然后再试还会关,最后把开关换了,现在还在测试中。
显示器

网友:
是不真是开关坏了啊

网友:
可以开机后板开关板拔掉试试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是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按键板拆下来 试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个人觉得是 电源板反馈电路保护了

网友:
按键开关漏电,换开关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按键板拆下来 试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