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B460改铁管最短接线,法没有之一

楼主(2014-12-15):
地市客户的机器,插电大短,拆机,测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

烧吧,一个CPU滤波电容短路,CPU滤波电容短路的一般都是CPU供电上管击穿导致的,这是B460的通病,万一不是呢,怀着侥幸的心里,换了一个,一插电,又短,再烧,又是CPU滤波电容,换掉,这是换好的。

        不敢再贸然插电了,身边没有铁壳MOS管,改吧,先用了两个普通的N管接线,插电,不短了,上内存CPU,上电,电流0.45左右,不对啊,换CPU,上电,亮机,乖乖冷叮咚,CPU也烧了,先不管CPU了。
        先看下该的MOS管吧,感觉这样该MOS管不太靠谱,于是找了这种3个脚的MOS管,

比较了一下,这种管子可以直接贴在原来铁MOS管的焊盘上,把上管周围的电容移了一下位,这样D,S极就不用接线了,G极接线也不到1CM。S与G极靠得太近点了点胶。

再来张全景的

        说稳定不稳定,机器到现在为止过去一个多月了,目前没有返修。

希望大家支持下,加分有动力发帖啊

网友:
用那种 八个腿的  MOS管   不用接线

网友A:
铁壳的  不太好焊 第一次焊 了好几个才找到技巧,     看到论坛里不少改的 ,就是觉得不美观

网友:
改的容易返修,铁壳坏的多应该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的  不太好焊 第一次焊 了好几个才找到技巧,     看到论坛里不少改的 ,就是觉得不美观

其实我之前连两个下管也拆掉了,又装回去了,只要对准位置就行了

网友:
铁壳,我一贯主张还用铁壳换上,改来该去麻烦

网友B:
我上次改的铁壳,改了就不行,装上去就烧,没法子,最后还是铁壳的上,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一周就返回来

网友:
这个只要改好了一般不会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改的铁壳,改了就不行,装上去就烧,没法子,最后还是铁壳的上,

没改好吧,朋友

网友:
这种要是烧的掉皮了就难搞

网友:
没什么新鲜的事

网友:
不接线的话有点难了,就没搞好过额~~,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改的

网友:
我用4個mos管全飛的線2個月都沒返修,真的不可以飛線嗎

网友:
怎么我改的发热量很大,有点烫手,你们是用什么样的mos管改的。

网友:
这样的会返修的,管发热好厉害的

网友:
感觉不稳定呢!!!!!!

网友C:
楼主你说的3条腿的MOS管 是不是台式机上的
菜瓜修电脑
台机上应该有,我是在一体机板上拆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3条腿的MOS管 是不是台式机上的
台机上应该有,我是在一体机板上拆的,

网友:
铁壳的 太难焊了

网友:
铁壳的散热好,建议换铁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