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10I二修无待机

楼主(2014-12-15):
接机通电无待机 拆开后发现被修过 大电容被换过
还有个电阻被接地了不知道是干什么 不管了 先修吧 找了个510的图纸 也不知道和这一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也应该差不多吧 参照下
没待机 先测各电感对地均无短路 通电测3 5V L32 L33均无电压 待机芯片U62 TPS51222 查工作条件吧 习惯先查供电 23脚走起 啊中奖了 公共点无19V查保护隔离去 19V从适配器进来通过Q28 Q29到达公共点 所以Q28 Q29必须要导通 Q28 S19V G6.5V D19V 正常导通 Q29 S0.6V 纳尼 Q28D极和Q29S极是通着的啊怎么电压不一样 断线了? 用万用表量下 确实是通的 研究一会取下Q29 S极19V了 偷个懒直连DS 有待机了 3 5V出了 上电了 屏亮了
想起那个被接地的电阻了 R595接Q44控制极 拉低强行导通Q44 测试充放电都正常就不管它了 小白 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图纸论坛有 有人要是想要找不到再发

补充内容 (2014-12-16 14:54):
图纸已发在19楼

网友:
哪来的图像啊

网友A:
建议这里最好可以更换个Q29场馆试下。

网友B:
这个。。。。。这个。。。。让我无言以对啊   上家怎么修的。。。。。

网友C:
是秒的节奏,理论功底深厚,值得学习。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哟向你学习

网友E:
什么意思   不清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   不清晰吗?

错了一个字, 在论坛没查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里最好可以更换个Q29场馆试下。

正确的是这样的 我偷了个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这个。。。。让我无言以对啊   上家怎么修的。。。。。

就是专门给我送便宜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秒的节奏,理论功底深厚,值得学习。

哪里哪里 还是新手努力学习中

网友G:
哥们,我想知道,你怎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混到铜牌维客的,,,,下载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哟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我想知道,你怎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混到铜牌维客的,,,,下载分这么多

没事多发帖 多回帖下载分就来了 但可别灌水 后果你懂的

网友:
修IBM的高手

网友:
高手都在明年!!!!!

网友:
上家太菜了

网友:
是秒的节奏,理论功底深厚,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了一个字, 在论坛没查到图纸

W510I的我也没有 这是W510的可以参考下

KENDO-1_Dis 08271-sc THINKPAD T510 W5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