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主题锁屏提示“空间不足”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15):
    iPhone OS 3.0 Beta 2被破解,虽然不是DEV-Team官方版,但是iphone应用程序并未如以前破解一样被放置到D盘目录下,为了避免致运行程序时总提示磁盘空间不足。我们可能人工将C盘目标下的程序移动动D盘目录下,具体方法如下:
准备:

1、 iPhone 手机已安装OS 3.0并且经越狱和解锁;

2、在安装iphone系统OpenSSH与OpenSSL;

3、在PC机中安装了WinsSCP,满足上述条件事,便可以进行磁盘目录移动工作了。

一、将Applications目录移到Private/Var/目录中

    进入根目录后,用右键点击Applications文件夹,并且选择Duplicate(直接移动会出错,只能借助复制“中转”),目标远程路径为:/private/var/"."(注意这个格式,如果这个格式出错,就用/private/var/Applications/"."试试)并复选下面的“Duplicate via local temp copy“,否则会报错。同时请注意填写格式,否则移动位置可能有误,如出现/private/var/applications/applications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好解决,就直接进入到/private/var/applications/applications目录后全选所有程序,并直接将他们拖动到上级目录,完成后删除后面的空Applications文件夹,就变成了正确的/private/var/applications(不知大家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二、远程登录iphone

启动WindSCP,输入iphone ip地址,如192.168.0.100,具体可能在iphone Wifi属性中查找。用户名:root,密码:alpine。完成后,登录到iphone,并进入到根目录,即有Applications文件夹的目录中。

三、给新Applications文件重新授权。

在给Applications文件夹授权前先检查private/etc文件夹内的fstab文件内容,目的是检查private/var(即iphoneD盘)是否允许执行程序。方法即打开fstab文件,将该文件第二行的noexec删除,即改成:/dev/disk0s2 /private/var hfs rw 0 2,改完后iphone disk 02(即D盘)就可以运行程序了。

Applications文件夹被移到private/var目录后的默认权限为755,在该权限下原机程序运行不正确,启动后即退出,但AppStore官方程序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可以运行。将该目录文件夹权限改为775,原机程序就可以在新的目录下运行正常。

四、在根目录下创建新目录快捷方式

applications文件夹被移动到新的位置后,要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指向它的快捷方式,否则程序会无法运行。方法是在根目录空白处右击鼠标,并选择新建快捷方式“links”,快捷方式名称即为Applications,快捷方式指向:

private/var/Applications。为了防止同名错误,命名快捷方式前可以将根目录下的Applications文件夹重名为Applications.bak或你喜欢的名称。快捷方式建立后,自己先点击测试,检查目标目录及连接是否正确,无误后进行下一步。

五、重启iphone并测试结果

完成以上工作后,重启你的iphone以检查文件夹移动到新的位置后是否运行正常。如果运行正常,则将原文件夹Applications.bak删除,从而释放出C盘空间。

六、还原网络设置

完成上述工作后,还需做最后一步。由于一些程序需用网络连接,更改了Applications目录位置后至手机“设置”——“常用”——“还原”中将网络数据还原。还原时机器要重启,3.0重启手机耗时较长,属正常现象。重启后,手机无论在Wifi还是Edg网络均运行正常。

好了,现在你的iphone已经廋身了,尽情享受你的iphone吧!

文件赋予755权限之解决方法

以安裝skype至iphone為例子

連結iphone至電腦

開啟iphone pc suite v1.0.3

iphone pc suite v1.0.3主畫面中選取"文件管理"

然後就出現左右視窗

先看左邊視窗

按兩下application

就會出現一大堆已經安裝在你手機裡的軟件

找一下skype.app

接下來就看右邊視窗嚕

右邊視窗有四個文字檔

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按右鍵>屬性

重頭戲來了喔~~~

owner可讀打勾

可寫打勾

可執行打勾

group可讀打勾

可寫不打勾

可執行打勾

eveyone可讀打勾

可寫不打勾

可執行打勾

按確定

其它三個一個一個來

全部搞定後按退出

將你的iphone關機後重新啟動

skype就出現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