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绳帮帮忙

楼主(2014-12-15):
   ThinkPad E430的机   XP系统 、  我接外接显示器无法切换   FN+F1-F12我都按过   都不能切到外接显示      是不是要装什么驱动啊     求帮帮忙

网友A:
换过线没有啊,有可能是你线坏了
     如果不行,你拆开看保险断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线没有啊,有可能是你线坏了
     如果不行,你拆开看保险断了没

显示器是好的    我在别的电脑用快捷键都可以显示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网友B:
不用加FN,直接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FN,直接按就行了

也试过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