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CHICAGO-HR-HPC MV-MB-V1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14-12-15):
芯片组:HM65芯片组 集显
故障现象:反复上电掉电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从0.016---0.160---0.015 拆机量各大供电无明显短路 果断拆下刷写EC ROM无果 目光转下HM65下面的BIOS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CQ43 CHICAGO-HR-HPC MV-MB-V1.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也修了一个这个机器 显卡 问题 这个机好像有2个bios

桥下面挂着那个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怎么记得当时的型号是55的桥呢

i3 的U HM65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包里面是2个bios吗,我忘记保存了

对的 图纸加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是2个bios文件加个电路图 很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bios 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爱坏BIOS

网友:
哈哈 是啊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冬天干燥了衣服穿多了 后面你懂得

网友B:
这也太偏了吧,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偏了吧,不好找

什么偏 芯片焊偏了?

网友:
是的 版主 这机爱坏BIOS

网友C:
学习一下  最喜欢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  最喜欢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很实在  连图纸都有了 谢谢了

网友:
刷个BOSS就解决啦

网友(2015-01-14):
pode ser o chip de rede ( I write in portuguese)

网友:
期初第一个刷了不行

网友A:
下载下来是2个bios文件加个电路图 很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是2个bios文件加个电路图 很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不谢 共同学习

网友:
你这BIOS到底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网友:
桥下面挂着那个才是BIOS

网友:
以后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2015-10-24):
这个是应该是通病,我遇到个BIOS被清空的,拿来刷上亮机,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