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的显示器在笔记本上无法外接。帮帮忙

楼主(2014-12-15):
   ThinkPad E430的机   XP系统 、  我接外接显示器无法切换   FN+F1-F12我都按过   都不能切到外接显示      是不是要装什么驱动啊     求帮帮忙   显示器是好的    我在别的笔记本上切换都可以

网友A:
更新一下 驱动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 驱动试试了

外接有驱动吗

网友:
有切换电路的吧

网友:
笔记本的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说

网友:
网上搜一下你那笔记本操作手册或直接搜怎么来连接外部显示器,还不行就考虑你笔记本键盘问题显卡驱动问题,或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笔记本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