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ummerboard删除iPhone变白苹果方案

楼主(2014-12-15):
如何解决summerboard删除iPhone变白苹果方案:

1. 假如没有删除过SummerBoard,直接跳到第2步;假如iPhone处于删除SummerBoard之后的白苹果画面,应该用数据线连接iPhone和电脑,然后启动pc suite。这时pc suite仍然能够识别iPhone。然后用pc suite重新安装SummberBoard,按Power+Home10秒关闭iPhone。就重新启动iPhone,这时iPhone先将恢复正常。

2. 删除SummerBoard之前,将/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com.apple.SpringBoard.plist备份到计算机本地;

3. 在本地编辑com.apple.SpringBoard.plist;

情况一:如果在安装SummerBoard之前或者之后已经安装了iCosta,在文件中找到如下字段:

<key>EnvironmentVariables</key>

<dict>

<key>DYLD_INSERT_LIBRARIES</key>

<string>/Library/Frameworks/SummerBoard.framework/SummerBoard.dylib;/usr/lib/iCosta.dylib</string>

</dict>

删除红色的部分

情况二:如果没有安装过iCosta,删除上面的所有字段。

4. 在iPhone中删除SummerBoard。

注意:删除后,iPhone会死机。不要慌,按住Power+Home按钮10秒钟关机,再次打开iPhone,这时iPhone会停留在白苹果画面。

5. 用pc suite连接iPhone,然后把刚才修改好的com.apple.SpringBoard.plist文件传回到/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目录下;

6. 再次按住Power+Home关机,然后再次打开iPhone,搞定!

网友:
都是苹果爱好者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好经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