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贴片芯片8脚,3842,3842A和3842B,三型号有分别吗

楼主(2014-12-15):
或三个都一样吗
A,B是代表甚么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AB的含义可以下载个PDF看一下就知道了,但具体使用时可通用不必纠结

网友:
工作原理相同,可以代换。但三者的功耗不一样,启动电流稍有差异。

网友:
下载个PDF对比一下

网友:
没有区别,基本都能通用。

网友:
都代替过没什么异常啊

网友A:
UC3842和UC3843能互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3842和UC3843能互换吗?

不行,两个不一样,好像频率不同

网友:
3842,3843工作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