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1E开机掉电 急急急!!!!!

楼主(2014-12-15):
华硕K401E用外接电源开机掉电,用电池不掉电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1:保护隔离管,2 三五V供电芯片,

网友:
华硕的机器你懂的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外接电源是一开机就掉电吗?还是用一会儿掉电?

网友A:
机器刚发现进过水  在网卡下面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刚发现进过水  在网卡下面

进过水的机子还能亮机呀    修好了没有  找到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C: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的问题!!!

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掉电的时候35v都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过水的机子还能亮机呀    修好了没有  找到是什么问题了吗

没修好     没找到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