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绝杀中兴手机N880F进水屏灯不亮 换屏无效

楼主(2014-12-15):
从屏座第一脚飞线到屏板的黑色电阻上就OK 了  坐等收钱就行了

网友:
手机完全搞不懂

网友:
不可能每个手机都是这个问题吧?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过几天会返修的,等着吧楼主

网友:
飞的屏供电吧  供电多少  3.3?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是屏供电没出吧

网友:
楼主不要走捷径啊

网友:
走捷径是不对的,管不长久

网友:
手机多数是进液腐蚀,线路断了

网友:
楼主你这只是个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