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花屏,屏幕一直闪不停

楼主(2014-12-15):
美昂的20寸液晶显示器,是LED屏的,12V外置电源供电,客户说,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屏幕花了,而且一直抖不停,测了供电正常,不接屏线不抖,接上屏线就抖,不知道是屏电路的问题还是屏本身或者是驱动的问题,给点建议,还有修的必要吗

补充内容 (2014-12-16 16:42):
客户突然不修了,换通用的没点亮,或许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想知道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最好通过测试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最好通过测试一下屏就知道了。

手里没有20寸的设备测,

网友:
维修显示器,这个设备是最起码要有的。LZ准备一个吧。

网友:
换外置电源试试呀!

网友:
这个怎么做啊  要么换屏测  要么换驱动板

网友:
测屏怎么测啊 老师说下吧ぷ沓feng寻挴

网友:
同意5楼说的,按那方法试试看

网友:
屏线,驱动板都有可能

网友:
通用板子点一下

网友:
先买个驱动板回来测试一下吧!驱动板比屏便宜!

网友:
用好的板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