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5V输出过低不亮

楼主(2014-12-15):
19寸的HPC的液晶,是我自己用的,之前好好的,一直通着电,由于电路检修,停电了,怎么也开不起来,拆开也没测出问题,装上又好了,用了几天,后来我把液晶的供电拔了,隔了一天,第二天怎么也开不了了,拆开测的5V为1点几V,12V正常,换了5V的电容和双三角的二极管,故障依旧,后继也没测出什么问题,是变压器的问题吗?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大师吗

网友:
要先把驱动板拔掉,再测5V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有件坏掉了!

网友:
12正常 5异常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把驱动板拔掉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注意50V47UF的电容失效后看不出来,换了就可能好

网友:
查稳压电路

网友(2015-01-15):
楼主解决了吗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基本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
电源板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