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N13219主板不加点

楼主(2014-12-15):
主板不加电、内存桥、cpu电压都不对、各位大神来点建议

网友:
先检查IO芯片。

网友:
大神怎么检查IO芯片

网友:
多半IO挂了吧~~~

网友:
待机供电有吗?南桥的RTC供电,时钟,复位都具备吗?开机针有电压吗?

网友:
在基地搜索一下io定义就行了

网友:
IO要对好型号检测

网友:
你这说的不详细

网友:
先查开机条件把

网友:
楼主的板型号是不是报错了?应该有一个详细一点的型号。你报的可能是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