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LVDS信号线开路导致花屏

楼主(2014-12-15):
机型:联想B450独显
故障:LCD1_Pin22(TX0+)开路,导致花屏,找不到开路点  也不想搞大动作  就懒了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式
在大百度搜了一下LVDS的百科   发现 差分信号中任一根信号线已包含所需的全部信息
于是就断开+ 造一个电压过去3-4mA 如图
工具比较简陋  勿喷 焊的不好 哈哈

Chinafix -30 山寨! 抄袭帖

网友A:
高手勿喷  求分   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损失   饼哥 求加分

网友B:
不明觉厉,可是这什么原理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可是这什么原理来的?

差分信号中任一根信号线已包含所需的全部信息  既然那个开路了 就切断  造一个电压过去 就可以了  有空百度查查LVDS百科

网友:
“于是就断开+ 造一个电压过去3-4mA”-——是3-4mA还是3-4mV?图中的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哇哇  基地出来的 就是强大啊。。    就不能飞线解决?

网友:
LVDS屏线有一个根(可能因为供电的恒流源损坏)没有电压.
楼主重新用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给其恢复供电.
机器修复~
不知理解对了吗?

网友:
楼主的焊点不忍直视

网友:
好牛的维修 像这样的维修头次看到

网友:
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吗,串联分压中间加二极管来隔离吗?

网友:
你是freew用户吗?

网友:
请教楼主,造出来的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
请问楼主,图像稳定吗?会不会有干扰呀

网友:
这样搞也行啊……牛逼啊!

网友:
别觉得扣你的分委屈了。。连出处都给你找来了

网友:
这样做有点道理,差分放大吗,正端信号恒定,负端信号照常工作,同样运放输出相应变化的驱动信号,只是信号的强度小了点!不知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有点想不通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帖子两年前就有人发了

网友:
问一下  发现 差分信号中任一根信号线已包含所需的全部信息  这个从哪里看到的,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
如果阻值偏低导致的花屏呢

网友:
原来是抄袭来的,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不只是抄袭,还是抄袭错误的东西

网友:
呵呵 我都不好说什么 楼主看了是缺分数了

网友:
补个电压过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勿喷  求分   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损失   饼哥 求加分

黑。马。论。坛N年轻的帖子拿来山寨还想加分,真,他,妈恶心

网友:
帖子是好,不过拿出来骗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有真本事的话,发个精华贴,那时候的分就不用求了。

网友:
快给大家说明白好了,看看觉得心里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