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板号:820-2915-B的PM_PECI_PWRGD 这个信号求助

楼主(2014-12-15):
板号是:820-2915-B
接到手里的时候的故障时ALL_SYS_PWRGD没有。。被拉低。
然后转到72页。一个一个电阻断开。当断到R7964和R7963的时候ALL_SYS_PWRGD正常了。
然后发现时U7100没有发出PG。。换了一个之后。PG出来了。。然后再装回R7964的时候。又发现ALL_SYS_PWRGD 又被拉低了
然后顺着CPUVCCIOS0_PGOOD 这个找。到了R7975。。经过R7975转换成PM_PECI_PWRGD。
再找。PM_PECI_PWRGD经电阻R4912转换成PM_PECI_PWRGD_R 进EC了。。

现在的情况就变成了。只要断开R7975。。ALL_SYS_PWRGD 就正常了。电流就能上去 。
要重启三次就能亮机。。只要装上R7975  ALL_SYS_PWRGD就被拉低了。
亮机了之后不能引导系统。。屏幕上出现个禁止的符号。。
求大神指教PM_PECI_PWRGD_R 这个信号时神马意思。。EC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故障一模一样。
还有一个风扇叶不转。。

网友A:
往R7975 后面继续查,不是EC就是转换电路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R7975 后面继续查,不是EC就是转换电路有短路的。

对地值都是600多的。应该是正常的。。EC换过了。。

网友:
不要是沉啊!  。。求助。。。

网友:
苹果的完全不懂啊

网友:
是不是EC的问题呢

网友B:
把R7976断开看哪里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R7976断开看哪里拉低了

r7976 在是没装的。图上也写了没装。板子上也没装。。

网友:
EC换了一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C:
再换一个smc吧,,你换的第一个smc可能还有问题  我也是专业修苹果的  有修到这个信号被smc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换一个smc吧,,你换的第一个smc可能还有问题  我也是专业修苹果的  有修到这个信号被smc拉低

好的。。我在试试啊。。

网友:
smc最好是一模一样料板才好

网友D:
有图纸吗?发我份。960727116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吗?发我份。9607271162qq.com

我的板号:820-2915-b
但是图纸和点位好像是-A的。。。论坛就有的

网友E:
你为什么去断开电阻呢  你见过 100欧电阻能拉低电压???去查每个pwrgd是否正常 在查后面 这个信号去了后面很多地方

网友E:
1.05的so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看看线路 和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为什么去断开电阻呢  你见过 100欧电阻能拉低电压???去查每个pwrgd是否正常 在查后面 这个信号去了后 ...

我要断开电阻。是因为CPUVCCIOS0_PGOOD(R7964)后面还接了个0欧姆的电阻(R7975),如果这个R7975电阻接地。。那么不就等于R7964也接地了吗
这个要是接地了。那么。R7967和R7964就分压了

所以要断开啊。 现在就差CPU电压还没出来。。显卡的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5的so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看看线路 和芯片

1.05S0能正常产生。。Q7950换了一个。一样的。。拆掉也是一样的。 我的板子U7960是没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