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bios 和EC NCT5532D PDF

楼主(2014-12-15):
主板维修
主板型号 七彩虹CF-G6-MX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故障检测    待机3.3V正常 32.768时钟正常 开关键上3.3V正常  刷个bios 还是一样 ,找到EC PDF 28脚有跳变 29脚有跳变 31脚无电压,判定桥问题,上BGA加焊 OK

网友:
31脚无电压,应是桥没有反馈给IO的SLP-3#信号吗?

网友:
如果有主板的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2016-06-15):
   楼主 有2,8的  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2,8的  PDF吗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2016-08-10):
31角是pson

网友:
如果有主板的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CF-G6-MX CF-G6-MX

网友:
对楼主那是相当的佩服

网友B:
谢谢了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正好需要这个。

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2016-10-16):
同样的故障同样的方法我也搞定了一块,看来这桥虚成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故障同样的方法我也搞定了一块,看来这桥虚成通病了

是的,这种板子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7-07-29):
反复重启会不会是IO问题!@¥!@¥!@¥!@DFD

网友:
想要这个PDFEWTWEGFergerg百无聊赖乳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