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 不跑码

楼主(2014-12-15):
联想L-IG41M 1.0  不跑码,CPU无供电,其他供电正常,看基地BIOS问题比较多,下载刷机,OK 测试亮机,用了半小时没问题,第二天接机故障依旧....  不跑码,无CPU供电.....再刷bios,故障依旧....饿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还有就是无CPU供电时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2015-01-27):
如果有复位的话CPU供电坏了吧,如果没有复位你看看是不是北桥的1。2没有,那个电压容易坏。

网友(2015-03-17):
没有cpu供电,刷bios能好》?

网友:
我的有块也没有复位

网友:
学习中,然后实践去

网友(2015-04-21):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故障,换了BIOS也不行

网友:
先查一下有没有CPU供电,如果没有就量一下电源供电的1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有CPU供电,不是要检修供电吗,刷BIOS有用?

网友(2015-07-16):
我也是醉啦,CPU不供电刷BIOS

网友(2015-09-23):
没CPU电压,刷个BIOS就好了?  是不是CPU 供电IC有什么小零件性能不稳定吧?

网友:
楼主拆BIOS芯片时,引起旁边原件临时性接触好了,猜测而已

网友(2016-05-06):
这个没CPU供电刷BIOS也能好????

网友:
我也遇到了,无从下手呀

网友:
    问题 解决了没

网友A(2016-06-20):
CPU 无供电,刷BIOS能好,我也是醉了,我手里刚好有片就是没有CPU 供电 ,求助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无供电,刷BIOS能好,我也是醉了,我手里刚好有片就是没有CPU 供电 ,求助中

有的刷BIOS能好  最好按照时序查

网友C:
没电压跟BIOS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电压跟BIOS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CPU供电也和BIOS有一定的关系,要在正常读取BIOS后,才会产生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刷BIOS能好  最好按照时序查

没有刷好过

网友:
按照不跑码的工作条件,查一遍,是不是有那个地方,那个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D(2016-09-08):
引用 网友B:
没有CPU供电也和BIOS有一定的关系,要在正常读取BIOS后,才会产生CPU供电的

读取BIOS出CPU供电这是在H61以上的主板才用到的技术吧   G41拆掉BIOS照样能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取BIOS出CPU供电这是在H61以上的主板才用到的技术吧   G41拆掉BIOS照样能出CPU供电

恩恩 手误有些地方打少了几个字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E(2016-12-23):
CPU没供电和BIOS有关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八年芯片维修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没供电和BIOS有关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八年芯片维修经验了

hm65以上的你看一下时序就明白了和bios程序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F(2017-03-19):
最后怎么弄的修好没有,我今天有个板子也是此故障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怎么弄的修好没有,我今天有个板子也是此故障希望指点一下

你可以小窗口私聊一下楼主看看修没有修好,怎么修好的哦

网友:
加焊cpu座子试试,联想g41修过的能修好的座子虚汗,io,bios ,其他问题修复的相对很少见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