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线路求助!

楼主(2014-12-15):
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短接主板开机是靠拉低紫色5VSB启动的还是拉低绿色5V开机的。请尽量详细些

网友:
拉绿线,pwon,5vsb

网友A:
拉绿线,5vsb是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绿线,5vsb是待机电压…。

额 !但是我看留坚强老师的视频说的是紫色5VSB连的POW正极啊!负极接地。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额 !但是我看留坚强老师的视频说的是紫色5VSB连的POW正极啊!负极接地。这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