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820-2249-A 苹果不开机

楼主(2014-12-15):
修到一台银色苹果,第一次拿过来时不显示,换一根内存,正常使用,第二次拿过来时,不开机,刷BIOS,南桥植球,更换南桥,待机3V5V,正常,开关按下有高低高电平,就是不开机,求指点,苹果机第一次修,,,

网友:
换板。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如果不是人为损坏,如进水,摔过,这款机器大部分都是NV显卡问题。症状多样,有的能显示不进系统,有的花屏,有的启动掉电,有的过内存不显等等。

网友:
屏蔽BATLOW#信号试试

网友(2015-01-18):
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