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烧上管

楼主(2014-12-15):
系统供电芯片换了 还是烧上管 断开后继还是烧 反馈 换了还是烧 求助大神们 怎么办 芯片换3个了上管换了N个
反馈都换了 现在19V正常 REF2V EN1 EN2都是4.7V LDO 4.8 VS5V
芯片

网友:
芯片到上管G极,是否断线了

网友:
换同型号的管吗?

网友:
这个问题细心点不难

网友:
是同型号 我把 3V的上管挪到5V上管上还是烧

网友:
至于芯片到G级我还没查明天量量

网友:
应是芯片到上管的G极间断线了,造成上管失控过流击穿。

网友:
从料板上面拆对上下管来换, 上次碰到一台也是一直烧上管,后来换了一对就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下自举是否正常

网友:
赞同7楼说法,这点不排除你上N个上管都会击穿。

网友:
1230123 大 您好: 查了下LA-4494P的图纸, 您量的VS(电压应该约在18.7V左右)及EN2(电压应该是2V)电压有问题,请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