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中,请求朋友们指导,谢谢

楼主(2014-12-15):
如图,1,请问ORESET#信号是只要3.3V电路通畅就会被拉低吗?
2,CE37的+,-两极是不是都会测量到电压。

      哪位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CE37充好电后,ORESET#就不会被告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37充好电后,ORESET#就不会被告拉低。

那请问,CE37充电完成后,是不是后继就没有电压可测了,全部都是0V左右。

网友A:
CE37充好电后,CE37两端电压约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37充好电后,CE37两端电压约为3.3V

目前我测得的数据是,CE37+有3.V,D1,R22,R21都为0且物件的阻值都正常,+3.3V正常输出,R20和R48都可测得。

那请教您下,引起这些为电压为0的物件是其中的哪一个,另外CE37刚更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A:
CE37充好电,已经没有充电电流了。D1两端自然为零,R22,R21也是为零,Q1截止,ORESET#就有电压,这是很简单的电路呀,楼主基础差了点,先好好去看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37充好电,已经没有充电电流了。D1两端自然为零,R22,R21也是为零,Q1截止,ORESET#就有电压,这是很简 ...

哦,这样啊,谢谢您的解答哦。我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看到份资料说ORESET#正常时为低电平,所以就迷茫了

网友A:
其实这就是一个常用的复位电常,复位完后,ORESET#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就是一个常用的复位电常,复位完后,ORESET#就是高电平了。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讲解

网友:
当刚通电时电容CE37充电,三极管Q1导通,ORESET#为低电平,随着电容CE37两端电压不断升高,至到Q1截止,ORESET#为高电平并一直保持。说白了就是通电时ORESET#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一个跳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