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新手维修创维32K05HR,遇见问题诚心请教大家!

楼主(2014-12-15):
故障:通电指示灯绿色,按遥控不开机。

测量了POWER信号5V正常,12V,24V,5VSB,BL-ADJUST有2V,+5V_ON,+3V3,DV10有1.1V,5V_M正常。DDRV只有0.9V,图纸上是1.8V DDR2。

请问还需要检测哪些信息,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按压遥控器或本机待机键指示灯颜色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压遥控器或本机待机键指示灯颜色有变化吗?

您好,遥控和按键颜色都没变化,持续绿色

网友B:
还是查DDRV那一路,刷个MCU程序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查DDRV那一路,刷个MCU程序试试呢!

苦于手头没有编程器呀,另外控制灯管脉冲的IC,BL-ON/OFF信号EN没有电压,查了下这个电压直接来之MT8222

网友B:
找个维修的同行刷一下要钱的话少给点儿,记得把原来的程序备份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维修的同行刷一下要钱的话少给点儿,记得把原来的程序备份哦!

这个是不是基本就可以判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量下电源板上的控制是否有高电平信号 有的话故障在电源板上

网友E:
主板的问题,查各供电正常吗?有伴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基本就可以判定是程序的问题?

程序很有可能导致不开机,把原来的程序备份,找个程序刷上试试,大不了再刷回原来的!

网友F:
遥控的故障排除了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所描述开机状态 电源板24V  12V    ON/OFF等电压到底正常否?

网友:
现在的电视不比电脑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遥控的故障排除了吗?

排除了,按键没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所描述开机状态 电源板24V  12V    ON/OFF等电压到底正常否?

您好,这些电压都有的,可以测量到,只是有一路给灯管高压振荡器的EN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的问题,查各供电正常吗?有伴音吗?

DDRV的供电不正常,测了AP1777-ADJ,1.8V的LDO输出是正常的,但是后继拉低了他,变成了0.9V,后继输出两路,一路是DDRV,另一路是主芯片MT8222的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下电源板上的控制是否有高电平信号 有的话故障在电源板上

控制型号有的,持续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