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可以

楼主(2014-12-15):
联想G470   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可以   之前是进水  进水弄好后  用电池不能开机  适配器可以  开机后适配器取下  电池也可以用  头次修这种问题  望大神支招

网友A:
先换个电池试试,怀疑电池性能下降。

网友B:
应该查查保护隔离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C:
能充电吗?可以的话恢复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D:
进水的重点排查进水位置
若电池正常 可以按着不充电来修(楼主的是不是也不充电)

网友:
看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E: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冲电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从为什么电池不能开机修吧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及在这电路上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池试试,怀疑电池性能下降。

电池换过   电池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查查保护隔离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保护隔离我看了下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充电吗?可以的话恢复BIOS试试

  听同行说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重点排查进水位置
若电池正常 可以按着不充电来修(楼主的是不是也不充电)

看电流没充   但把外接电源拔掉   电池可以用  现在问题是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从为什么电池不能开机修吧

是的   这种问题还是头次遇到   望大神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师兄   有案例么  我看了我这个保护隔离没问题    或者我没查好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与充放电电路。。。

网友:
没进水的话就是BIOS的事情,

网友:
应该还是隔离电路上的问题了

网友:
能确定电池好的哦

网友:
保护隔离哪一块     量一下场管坏了吗

网友:
单接电池时候 开关按久一点 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充电电路 EC

网友:
电池部分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