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同行硬塞给我的 上不去网的华硕P5KPL SE (G31)主板

楼主(2014-12-15):
秒杀 P5KPL SE  G31主板  故障 :客户拿来说事上不去网 在其他家没修好 硬塞给我 我拿过来 也没仔细看,  因为讨厌华硕 所以 不耐烦的说 先搁这吧 这不拿过来看  网卡被拆走了不说 ,存储芯片也给摘走了, 查了型号 是     RTL8111C 存储芯片是   Y93LC46A 更换后, 不触发, 首先测量待机针电压 有 电压   接着又测COMS 跳线中间脚 , 发现 跳线帽  被摘走  补上, 可以触发啦。 但是代码   跑   D0  我的歌曲咋就那么伤悲呀 ,破华硕板子 ,唠叨着, 那就按照此板的时序来吧 线内存 --桥---- 总线 -----CPU的顺序来吧 ,先 测量内存3.3V 正常 1.8V 时候却没有 发现是MOS管损坏 更换 后 可以跑码啦 加块显卡试机  OK一路小跑 亮机啦 .............这曲折的维修 不是我大熊干的吧 ?  下面 步骤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过程比较详细就是图片看着晕啊

网友:
看着这位老师手夹着烟,就知道非同凡响啊,向老师致敬,谢谢分享。

网友:
给我提供了 维修思路。非常好  感谢

网友A:
Y93LC46A !这个是供电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93LC46A !这个是供电芯吗…?

应该是楼主错了  这个是 存储芯片

网友:
网卡储存芯片

网友C:
身边多些这样的同行挺好!连个内存供电都修不出来!不配叫做同行,只能算是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93LC46A !这个是供电芯吗…?

谢谢 提醒 已经更正 我老把它 当供电来使用 呵呵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楼主错了  这个是 存储芯片

是滴 多谢兄弟指正 我一直把它当做是 网卡的管理供电的玩意 呵呵 谢谢啦 已修正完毕

网友:
问题还是挺多的啦,一般那个小八脚的芯片感觉很多板都不用到吧,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那个芯片是用来存储网卡MAC地址的,全世界唯一!

网友:
高手。。经验值得我们菜鸟学习。。。谢谢。。

网友:
过程比较详细

网友:
楼主高手,硬功绝顶,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菜鸟学习了

网友:
LZ好人多发帖你同行也太那个,拆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身边多些这样的同行挺好!连个内存供电都修不出来!不配叫做同行,只能算是打酱油的。

说得很好,我所在的县城也这样,电脑店里主板坏了最多就乱换下电容,其他都修不来,然后叫客户换板,150  至200多一片换给客户,比我狠多了,哎,人家地段好,没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