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醉了,一般遇到这样的也不太想修了,可我还是修好了.

楼主(2014-12-15):
机子开来时,复位灯长亮,不跑码.把主板后下来后,看到场管炸了.烧黑了一块.把长管拿下后就是以下这样..

整一块铜都炸起来了.烧成这样是不想修了.他的这块是小主板,上的小机箱.我店里唯一一块AM2 昂达的780G竟然放不下,
基于拆开了扔回去没钱收的节奏,只能硬着恶心修了.反正把线跑回来就可以,看了下,只差G极的线是成灰了.

在R2R飞了一条线到G极.用15N换下三个905 63NG上机还是复位灯长亮.拿下来跑线,这组管连着FP6321.
用RT9104代换上.

再上机...跑起来了`

网友:
是內存供电的场管吧?烧的这么严重…。

网友:
主板都碳化了好好处理下

网友:
这样的好修撒。我还以为遭炸个了洞也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一看这样直接吓的说一声  换板 哈哈

网友:
没搞明白 怎么回事。说的不清楚,我又是小白。就更迷糊了

网友A:
如果别处都没动过,还是有维修信心的!只在此处烧的越严重就越显眼,越容易捡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别处都没动过,还是有维修信心的!只在此处烧的越严重就越显眼,越容易捡着。

这块是AM2 DDR2的板不值钱,如果把店里剩的换上去可以收100.那剩下的二手板是以前客户坏的不要了`我修好后再卖出去就赚了100.可修这板才收的30`还要做多那么工夫.少赚70`才恶心.
现在的人随便上个淘宝就知道价钱,我不修别家一样修.现在做这个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网友:
现在小城市找不到修主板的

网友:
焊盘没炸掉就很幸运了

网友:
故障点那么明显还是值得试着修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