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560很黄很暴力

楼主(2014-12-15):
版号:datwhmb1bdo
症状:大电流
拆机发现1.05v场馆烧了,拆掉上下管、pwm,量公共端对地短路,撸撸准备开始烧鸡,一边烧一边挖,烧到最后挖了6mm左右的洞出来,公共端不短了,量其他电感阻值,发现5V电感对地75R左右,还短路接着横扫整块电路板,没异常,接着烧鸡。
师傅说了,查转换电路,就在图纸里找,一个个测,最后发现一个芯片短路,貌似是读卡器,拆了后不短了,上电能触发,但明显不能开机,1.05V没出来显卡供电呀,接着丢给师傅改去咯,看图吧

正面图:
高清图:
改好,装机检测,发现USB全不能用,估计是断线了,拿下来一经测量,阻值正常,上电电压也正常,为什么就是USB不能用呢,开始查图纸最后仔细查USB其他引脚,发现全连接到U26这个位号,不过都是3.0的。准备改USB,另外接了一组过去还是一样,傻了,彻底傻了,师傅接过去一看,时钟通过我所谓的读卡器芯片在开启USB的,准备定芯片了
usb3.0接口芯片坏

请帮忙看看这芯片是怎么给工作的,是什么的干活
附上图纸

补充内容 (2014-12-16 20:02):
已经修好,芯片焊上去没用,最后换南桥的。奇葩的是USB的48M时钟波形已经正常出来了,阻值也正常了,供电也OK,就是认不到外接设备,南桥还是坏的,求详解

神舟A560P(DATWHMB).pdf

网友:
改的是供电模块吧

网友:
问一下楼主 飞线的那个板是啥东东 。为啥还要把上面的涂写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生产 笔记本了

网友A:
*词语被过滤*的小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词语被过滤*的小板

是什么啊 啥词语会被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啊 啥词语会被过滤

马哥的小板

网友:
这机也修过一台烧1.05V上管,后来返修2次,每次吹 换下又好,玩几天都没有问题,后来直接不修了,

网友C:
芯片U26应是产生或处理48MHZ时钟信号的!

网友:
这个相当于一个电源板,我好像看过*词语被过滤*培训视频里面有修这个的,但是这个这么大,能装进去吗。笔记本空间那么小

网友:
那一个是读卡器的芯片吧。

网友:
看来改电路用那个板子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U26应是产生或处理48MHZ时钟信号的!

就是,开始没发现,一直以为是读卡器的,最后才知道是USB的控制IC

网友D:
USB应该可以改成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应该可以改成2.0的

就是改了不行,才认真看图。发现时钟是进入U26开启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