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修过的显卡一加焊下面冒气泡

楼主(2014-12-15):
一些同行修过显卡的机子,一加焊,芯片下面大量冒气泡。加了那么多的助焊膏,还冒气泡,他是怎么成功地焊上去的?我自己做BGA下面从来不会冒气泡。

网友:
同行加焊时放入的大量助焊膏。

网友:
你说的气泡,是不是助焊膏造成的呀

网友A:
用劣质的助焊剂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劣质的助焊剂就是这样了

难道只是加热一下,没有融化锡球吗?修完机子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只是加热一下,没有融化锡球吗?修完机子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焊膏不会跑啊,除非你用洗 板水加超声波机振它,才能干净。

网友:
真正的空焊不是在板上

网友:
用热风筒才加那么多焊膏,BGA 不会那么脏

网友:
可能是加汉~~~~

网友:
助焊膏加多了不就那个效果吗?也许焊膏质量不太好。。

网友:
我焊的时候也是有气泡的

网友:
用热风枪温度不好控制,加助焊剂多了起泡,然后就是锡珠粘连了。

网友:
助焊剂质量不佳,加上同行也只是加焊了一下,所以助焊剂加 的较多。

网友C:
焊膏加多了,薄薄一层就行了,气泡一但爆发,锡球就不知道往哪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焊膏不会跑啊,除非你用洗 板水加超声波机振它,才能干净。

超声波。。。那机器一个很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那机器一个很贵吧

工业用的一般也就五六千,普通维修店用的低端的也得二千来块,太小了主板放不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业用的一般也就五六千,普通维修店用的低端的也得二千来块,太小了主板放不下去

我们这边连示波器也没有 照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连示波器也没有 照样干

示波器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也没用过几次,只要老表加烙铁,风枪加土炮,维修也就像模像样了,哈哈哈

网友(2015-01-28):
估计是助焊剂质量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焊膏加多了,薄薄一层就行了,气泡一但爆发,锡球就不知道往哪跑了

请问不拆芯片加焊,怎么跟我能保证“薄薄一层就行了”?我是办不到啊! 拆芯片抹肯定能做到这点。不过我也遇到冒泡的,我认为1膏太多,2膏质量差,3板子没经过预加热处理。还有,有没有可推荐焊膏牌子型号?

网友:
有时,我也是会摸多了焊膏,会冒泡,但是  焊接的也挺好的。 也许是老板 买的焊膏不好 ,摸少了,有的会返修的, 我们用的是   35元的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不拆芯片加焊,怎么跟我能保证“薄薄一层就行了”?我是办不到啊! 拆芯片抹肯定能做到这点。不过我 ...

不拆芯片加的少,可以用溶剂溶解焊膏,稀释一下,注入即可,这个办法我没试过,要试就先拿坏的试,焊膏我用的好像是固特的,都差不多的,有时候直接用松香,但不能用太多

网友:
doushi都是高手啊,我只能搞个手机电源芯片,别的都不敢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