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2个N4110的维修例子

楼主(2014-12-15):
第一例:加电不上电
         测量待机3V 5V都有了,按开关电流上去的很小。于是直接测量EC这边。经查开关有3V-0V-3V的跳变,RSMRST#为3.3v,LID_SW#为3.3v,EC发给南桥的SIO_PWRBTN#也有3.3v的跳变。
        于是直接测量SUS_ON,RUN_ON.  SUS_ON为3.3v,RUN_ON为0v,发现问题所在了。再测slp_s3# slp_s5#, 发现都有3.3v。这时就郁闷了,s3#都有3.3v了,怎么run_on#为0v呢? 这时就开始无头绪了,直接刷BIOS,换EC,结果一样。好吧,冷静冷静!开始查run_on#的去处。一搜就到了+1.5v_sus ,一开始在这地方没多想,然后往后就是开很多供电了。量run_on也没短路,这是怎么回事来?这时想起某个人的帖子,讲+1.5v_sus应该是在待机时就有的。用表量,还真没有。好吧,查条件!pin10 0v ,pin11 3.3v ,pin14 15 5v,一直在纠结run_on,也不知道这条件有没有全满足!没办法,直接论坛搜rt8207,还真找到了。看图第三步就应该开供电了啊!不管了,直接换。 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接屏,亮机!

第二例:开机掉电
         裸板不插内存不掉,插内存,感觉快显了的时候就掉了。 本人新手,看到掉电就没思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刷南桥bios,一样。  冷静几分钟,还是到论坛看看个有能借鉴的帖子吧!别说,还真有一样问题的,他也刷了南桥的bios,后来,没办法,刷ec的,结果好了。搞起编程器,直接刷(有备份)。
  接屏亮机!

ps:从年初自学笔记到现在,也算是入门了,上半年几乎每晚都在看资料,大多数都是在迅维找的。感谢迅维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祝迅维越办越好!

发帖不易,维修更不易,路过的加点分呗!

戴尔N4110 V02A BIOS.zip

备份好的双bios

网友A:
这个RUN_ON信号到底是芯片rt8207发出的还是接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RUN_ON信号到底是芯片rt8207发出的还是接收的?

额,看你积分那么高,问我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看你积分那么高,问我这问题?

看得有点糊涂!

网友:
额,ec发出,rt8207收到的啊!

网友A:
某人讲的+1.5v_sus应该是在待机时就有的。这+1.5v_sus供电是由谁提供的?rt8207吗?

网友C:
好吧我也是看晕了!RUN_ON是去开启+1.5V_SUS嘛?而且待机的时候就有?

网友:
看来是秒杀机!!!!!!

网友D:
迅维确实是个好平台,自己深有感悟,不过楼主能学到今天这样也不错啦,不能说很厉害,至少一般的都可以解决,看好你,要多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UN_ON信号到底是芯片rt8207发出的还是接收的?

芯片接收   可能被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也是看晕了!RUN_ON是去开启+1.5V_SUS嘛?而且待机的时候就有?

你要知道rt8207的工作原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人讲的+1.5v_sus应该是在待机时就有的。这+1.5v_sus供电是由谁提供的?rt8207吗?

不是待机有的     楼主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确实是个好平台,自己深有感悟,不过楼主能学到今天这样也不错啦,不能说很厉害,至少一般的都可以解决 ...

自学毕竟很辛苦,努力中

网友:
楼主自学到这种境界也是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少见的

网友:
虽然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自学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