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竖纹,很细的竖纹?大家看看哪里问题,宏基5750g

楼主(2014-12-15):
大家看看问题在哪?屏线和屏幕都换了还这样。外接显示器好的,。看起来||||||||的,纵向每3格中间那格好像不怎么亮,屏幕看起来有锯齿状,玩游戏像低分辨率。

网友:
屏都换了……

网友:
拍得不好。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分辩率调的合适吗?

网友:
显卡的rgb信号线可能受到干扰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再换

网友A:
DOS下有吗?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B:
驱动板重刷MCU程序试试。

网友:
可有南桥bios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重刷MCU程序试试。

楼主这个应该是修的笔记本,不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网友:
先干显卡,不解释   想这种竖纹的一般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先去官网重个显卡驱动试下, 不行的话,先考虑  把下部分的屏线拔插下在试试,不行考虑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屏线,屏,先从简单的排除吧!前两天修一个分辨率不对的,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下有吗?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我双系统,linux也有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最好是拆下来重植,加焊估计都没有用,植完还这样得换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