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s修显卡怎么失败了?

楼主(2014-12-15):
今天用mats修显卡怎么失败了?废话少说,直接主题。
影驰的显卡,如图:

开机能亮,大花屏,用mats测试
用mats测试的结果:(结果太长,放不下完整的)

网友:
测试结果根本无法判断,MATS版本用的不对,或者BIOS刷错了。

网友:
重植,再干

网友:
BGA搞悲剧了

网友:
还是把那个加焊过的显存拆下来重植一下再试试吧!至少得亮呀!

网友:
重植显存。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

网友:
卖芯片去好了

网友:
牛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用mats 只能测 GT 7300 到 9800GT 测GT210 能测吗 我测试GT210  显卡都不成功

网友:
你这个版本不支持吧

网友A:
用的MATS版本不对或者不是在纯DOS里面,如果版本和DOS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GPU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MATS版本不对或者不是在纯DOS里面,如果版本和DOS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GPU虚了...

焊内存之前还能亮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