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0bw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14-12-15):
今天修940bw显示器,指示灯亮黑屏,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故直接刷bios,刷完后还不亮,查电源板,发现高压部分保险断开了,于是接了个保险,通电,保险又烧了,量保险旁边的电路,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和它并联的是高压管理芯片,高压部分的芯片都集中到了一个小板上了。把小板去掉,才发现板上4502c芯片烧了,旁边还有一个元件烧掉了,查4502c可以用4606代替,但是不知道高压管理的这个芯片烧没,所以决定换高压板。改完高压板,发现adj没地方接,有两个位置a-dim和b-dim,查b-dim资料说,接b-dim亮度越调越低,于是干脆不接亮度调节了,并且屏幕显示并不暗。扣壳时发现高压板的、放不进去,于是又动了动位置,感觉自己考虑事情,不够全面,走一步看一步,以后得改了,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不错了,换成我我还得先换4606和烧毁的那个小件,不亮才改高压板!更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这次挣了不少钱吧

网友:
没有教训,哪来经验;不走一下弯路,哪能精简思路;不能老想着一次就KO,高手有时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指示灯亮黑屏,我会先检查背光灯和高压板。

网友:
正常情况,经常没有原配件只有代换。

网友:
好功力,很次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