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电池充不进去电

楼主(2014-12-15):
dell d630电池充不进去电,用的时代用的适配器,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本子充电那块,还是适配器的事

网友A:
把电池放在别人的d630上,用代用适配器充电试试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确定自己的电池和适配器有没有问题,若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那一块了

网友:
是啊,要先搞明白是电池的事儿还是电路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放在别人的d630上,用代用适配器充电试试

干嘛要用代用的电源适配器?原配的不是更好?
楼主说一下结果,放在别人电脑上能正常充电不?

网友:
戴尔不是原装适配器不能充电

网友:
先确定电源和电池的问题。排除这两个,就是主板的充电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