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7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4-12-15):
一台DELL M4010 送修,客户描述故障7声报警无显示,沟通好留机报价280人民币,客户撤后马上拆机架板上BGA,干北桥,(过程略)。干完后,先测有没有短路,直接上电,电流0.34不动,蒙了几秒,难道把桥做挂了?操起表笔查供电,点到桥供电发现电感有松动了,仔细发现这工艺有点差呀,焊锡不饱满,在加旱时导致电感虚焊了,然后操起烙铁,加旱亮机。。。。。看一集忍着神龟!!

网友:
这个电感空焊是楼主加焊北桥导致的,DELL的工艺还是可以得

网友:
北桥问题,通病

网友A:
请问楼主板子上BGA前还要卸下电池吗?

网友B:
呵呵。报警7声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学习.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也是锡不好把显卡的电容都吹歪了

网友:
嗯,通病嘛!

网友:
LZ这RMB似乎不太难赚啊,呵呵

网友C:
捡钱啊,爽加焊显卡这么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捡钱啊,爽加焊显卡这么贵

楼主说做的北桥,下面人怎么都说显卡,到底做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做的北桥,下面人怎么都说显卡,到底做的什么

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的,说是做那个都一样

网友:
还好没暴桥

网友:
dell m4010的通病,7声报警桥虚焊,一招质地,行

网友:
我感觉Dell40107声报警好像是通病,修过好多这种机器。

网友:
电感虚焊的遇到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板子上BGA前还要卸下电池吗?

最好去掉  温度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加焊 用不住的, 报价这么高,我这边都是跟客户说好 换跟加焊两个价格,  前几天一个加焊用了10来天就返修了, 还有一个用两个月返修的,最后都是换的芯片。

网友:
不会吧 电流0.34这么快就搞好了,高手啊

网友F:
通病了 ,这电池最好取了焊,以前工厂工作时,电池都是交到后焊的,不会过炉,不耐高温,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板子上BGA前还要卸下电池吗?

上架肯定要把电池拿下的,这是我后来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 用不住的, 报价这么高,我这边都是跟客户说好 换跟加焊两个价格,  前几天一个加焊用了10来天就返修 ...

都是保一个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病了 ,这电池最好取了焊,以前工厂工作时,电池都是交到后焊的,不会过炉,不耐高温,怕炸

电池都是加旱完才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板子上BGA前还要卸下电池吗?

卧槽,这敢不拆吗

网友:
楼主是加焊还是换北桥

网友:
DELL通病,北桥虚焊

网友G:
这个还是要换,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报警7声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学习.

银牌维客,,,你这也太无节操了,灌水太明显了

网友:
北桥问题吧,假焊就好了

网友:
电池肯定要搞下来再干桥哈,

网友:
这个牛叉 ,我也碰到过焊完北桥 反面北桥供电的电杆掉了,废了好大劲才修好,一直以为北桥焊坏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还得细心 呵呵

网友:
七声报警     cpu挂了也会引起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是要换,加焊用不了多久

能撑过一个月就OK了

网友:
要不加悍要不换芯片, 我是从新植珠,因为订芯片要时间,效果比直接加悍好

网友:
这是戴尔的通病,电感虚焊有可能做北桥时造成的

网友:
刚刚修好一台,加焊了北桥好的。

网友:
DELL 机子不同报警声  故障点也不一样

网友:
7声报警一般都是 桥

网友:
七声是北桥啊我晕倒的怎么是个显卡

网友:
做完北桥不亮我也蒙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以后遇到也这样修

网友:
7声报警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通病

网友:
北桥容易挂还是温度高的原因,还是工艺的主要问题,价廉物不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