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两条联通光纤可以通用IKUAI 软件路由并到一起么 ,求解决

楼主(2014-12-15):
两条联通光纤可以通用IKUAI 软件路由并到一起么 ,求解决     现在装好软路由系统后,LAN1  WAN1都帮定成功,WAN2 帮定不成功,是因为什么, 是光纤主线有问题 ,还是网卡有问题 ,还是网线问题 ,找不到原因,还是因为两条都是联通的线路,   请高手们解决, 另有没有做网吧无盘服务器的朋友,  无盘服务器怎么做,求高手指点!

网友A:
IKUAI这款软件在业界似乎不是很有名气,换其他的试试,我自己下载了该软件都没装过,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KUAI这款软件在业界似乎不是很有名气,换其他的试试,我自己下载了该软件都没装过,下次可以试试看

你平时,用的那个软件做,给我一个,我换个试试,

网友:
可以通过路由器把两条ADSL捆绑在一起达到带宽叠加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绑定不成功是什么意思,如果拨得上去的话你可以设置分流.A宽带设置走1-50,B宽带走51-100
我做无盘7.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