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529 G31主板用垃圾电源不跑码,高档电源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4-12-16):
    也许这个是个通病了 不过目前我遇到很多V星的G31都没有仔细的修,今天为了赚多点钱,才下了大工夫,先说说板子的故障吧,

机器送过来修的时候是整机送修的,电源看起来还不错(成色很新)不过是个杂牌而已,简单的看了一下,发现插电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遂换了一个我们测试机器用的电源,OK 跑码亮机,说电源烂了要换电源,报价160砍价成130,换上之后发现还是一样,先后换了几个电源都不行,最后还是用测试机器的电源 一次性点亮,不过用起来也不太稳定,有时候会重启,有时候插电自动上电,不亮机,不过大多数时候能够点亮,只有极少几率不能亮,于是跟客户说主板故障,留下维修主板。

拆下来修的时候 用我们的电源正常跑码,一时间没有什么思路,就把他垃圾电源拿过来弄上开机,发现没有复位,测量了一下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没有测量,总线供电也没有测量,不过没有内存供电就是不对的了 ,必须先修内存供电,这个是最先出来的系统电压了,但是一想到好电源都能出电压说明芯片什么么的是没有问题的,故障应该是在开启信号这一块,但是一想到开启信号 头就痛了 ,不想跑线啊,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修一块板也是不跑码,自动上电的是IO坏了,这会不会也是呢?

立马热风枪扫了IO  30S  哈哈 果然好了,没有想到啊 IO也会出这个问题,

立马找个IO换吧,结果手里没有一样的IO 原来板子上是F71882FG 尼玛  这个蚂蚁IO 太少了,找来找去终于在索泰G41的的坏板上找到一个F71862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上网查了下 发现这两个芯片的触发脚位是一样的,不管了 上机试一下 ,10多分钟后,上电试机能够亮机 哈哈 说明代换成功。

别高兴太早,还没有测试其他功能正常不,装机进系统 一路小跑OK  ,  尼玛...神马情况?反应这么慢 ?哎还得免费给人家做个系统.//
插上U盘,开机启动 不从U盘启动,我RI   ,上光盘,进PE  还是不认U盘,但是可以看到鼠标能动?这是为什么呢?
尼玛,看来只有光盘装系统了 ,不知道光盘装了之后是什么情况?稍后继续转播..

补充内容 (2014-12-17 14:55):
帖子不能编辑了,补充说明下 ,系统用光盘装好了,第二天神奇的发现 U盘能启动电脑,能进PE  就是在windows下面不能识别U盘或者显示未知USB设备,各位大仙这怎么办 ?IO代换了之后没有什么不良现象,IO不会影usb吧?

网友:
楼主文彩了得,还有下回分解

网友:
LZ讲得就跟说书的一样哈哈

网友:
期待楼主的高解,学习中

网友:
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一个71882去吧  将 原芯片换回来吧 F71882FG的77脚  56 57 58 与你目前换的 71862引脚不一样 特别是 71882没有S5#这个信号的 ,你用了862等于 强加一个ATX PG信号 与78脚相同了 但却缺失了一个复位信号  56  57  58 脚的你在对比一下 吧 至于产生什么拖慢等不可预知的故障 不好说 ......

网友:
洋洋洒洒,抑扬顿挫,思路清晰,戳有建树,不错不错

网友:
蚂蚁IO  功能强大也累  也最容易漏电  氧化  拖一拖就好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吧,我上次有个索泰G41板子也是这样的,撇电源不触发,换了个好电源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用尽心机

网友:
电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准备几块好电源是有必要的 1!!!!!

网友:
还是主板有问题啊,我还以为换好电源就OK呢

网友:
看看外设正常不

网友:
我遇见过一块主板选牌子电源

网友:
只能说先把IO还回来吧,882  862  应该是不能带换的

网友:
垃圾电源功率不够吗?

网友:
楼主把南桥再加焊一下吧。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电容有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把南桥再加焊一下吧

网友:
我遇到这联想的机器,开机什么都要几分钟,慢的要死人—,进PE也是慢,就是IO坏了换上新的OK.找个一样的IO换上应该能好

网友:
IO的含义就是输入输出,无法正确识别USB,个人觉得还是IO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其实遇上这样的问题也是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