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9G 轻微进水,维修后可以点亮,但是就是不能进入系统,连DOS也不能进入

楼主(2014-12-16):
求助!联想E49G  轻微进水,清洗主板后 可以点亮电源灯,但是系统点不亮,后发现有一供电管腐蚀,加焊后主板可以点亮,认盘但是进不了系统,以为系统瘫痪,用U盘准备装机时发现可以进入U盘LAOMAOTAO界进入(图一)但是就是不能进入pe系统,当文件加载完成时就会出现重启(图二),连DOS也不能进入(图三),一开始读取文件就重启,不知道是BIOS还是这主板还有别的问题,求指教已经再次测试,拔掉硬盘,并且换了内存条仍然出现相同症状,看来只能怀疑BIOS和主板了。找个图测测电源去

网友A:
换个版本的GHOST试试,顺便把硬盘卸下来,还是进不去的话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看下主板转换电压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如果进水的话就怕有的信号线被水浸过后腐蚀了主板,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的GHOST试试,顺便把硬盘卸下来,还是进不去的话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硬盘已经下掉,怀疑内存是不是不对,突然想起以前给一笔记本加内存也出现类似现象,进系统时刚刚到微软的logo就重启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不进DOS就是主板问题,维修主板吧

网友:
先换个U盘看下吧。不得换条内存试下,不行再把硬盘拆了再进PE试下,最后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可以先放下电试下或去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最后可能是桥的事了。

网友:
最小系统法无法进PE,直接光驱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但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回各位  今天已经刷新BIOS  故障依旧  估计是U 的供电不对  不过找不到合适的图   还在等待中】、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   估计是CPu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   估计是CPu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