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掉电

楼主(2014-12-16):
桥换了  9583124脚去掉有电压出来  BIOS刷了 没有思路了  其他的还没敢动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用示波器修掉电来的快,没有示波器吗

网友:
测测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其他电压一个没有出来CPUCORE就不会出来,看看你的到什么地方掉电

网友:
有没有超级电容啊

网友:
CPU电容
换了就好

网友:
你说的是4736.这是4738,没有大电容

网友:
打下网卡保护隔离阻值,有一边无穷大,另一边一定有阻值的,没组织就是网卡坏,前几天修了一4738,和你一样的情况,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怎么个掉法,插电流表掉吗?你用个ACER适配器试试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