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第一块主板,激动啊

楼主(2014-12-16):
昨天接手一台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不显示,又开机声音,应该是高压部分或者屏有问题,拆机先换个屏试试,换新屏还是不行,考虑高压板或者主板问题,通电测高压板,因为是led灯管,输出电压应该40多v,测量发现高压板进来的供电是12v,输出还是12v,测开启信号电压0v。应该是开启没过来啊,这回就有思路了,找到一图纸,开启是q17和q22控制的,经测量发现q17 c极没电压 b极4点几伏,考虑应该是c极电压被接地了,而q17是被q22控制,继续查发现q22b极没有电压,正常的话应该也有个高电平,q22导通后使q17b极拉低成低电平,q17c极就能出来高电平去开启了,q17b极是+3.3s给的,发现r44电阻上端有电压,下端就没有了,怀疑这个电阻坏,用电烙铁将他拆下直接一坨焊锡,测了q22b极有点电压了,q17c极也出来5v了,接上屏幕亮机了,维修结束,大神们,有个问题,不明白,q17c极同时接+5s和+3.3s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时接两个电压,这里不明白,请老师傅解答下。

网友A:
接+V3.3S的电阻R442 标的NC/10K   NC应该表示这个电阻没装。

网友B:
看下R442实际中是否安装 ?

第一块修好的主板就是线路问题 加油

网友:
这思路这代换已经是不错了

网友:
不知你修了多久,图纸一个一个去跑线路吗?

网友:
新人不是  我都是按着图纸一个一个的找主板上的件 有时候件都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R442实际中是否安装 ?

第一块修好的主板就是线路问题 加油

那必是找的电路图不是很符合,我把这个电阻用焊锡直接连上就好了,电路图有的还是看不懂,还需要多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V3.3S的电阻R442 标的NC/10K   NC应该表示这个电阻没装。

我发现联想b320 和联想b325i这两个一体机主板一样图纸应该也差不多,就是有一个装这个电阻有一个不装这个电阻。

网友:
替楼主更正一下场效应管三个极分别是G、D、S,楼主所说应该是D极

网友: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
只要努力就人结果

网友:
场管哪来的BCE极 虽然和三极管类似 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啊

网友:
这种强制拖锡 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不过一般这么做不会有后患

网友C:
q17  q22 不是三极管而是mos管 而且r422有无无所谓不影响电路已经有一个上拉电阻r602 要想q17 D脚有电压 必须G脚为低q22 G脚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7  q22 不是三极管而是mos管 而且r422有无无所谓不影响电路已经有一个上拉电阻r602 要想q17 D脚有电压 必 ...

谢谢了本人还是小白 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D:
我认为 r444也是标记nc,所以nc表示没装的说法不成立

网友:
暗屏和不显示区分开来,对你维修效率会有很大提高,暗屏和不显示不要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 r444也是标记nc,所以nc表示没装的说法不成立

我特意拆了台一体机看了下,b320和b325i这个一体机,主板是一样的,有一个主板上就有r444,另一块主板上就没有r444

网友:
NC表示没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