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装WIN8插上电源适配器会重启,请大家帮忙看看啊?谢谢

楼主(2014-12-16):
一个索尼的笔记本型号是:SVF143A1QT,装了WIN8系统老是插上电源就重启,换了别的版本还是不行!

网友A:
换个别的系统试试咋样

网友B:
用 官方 驱动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别的系统试试咋样

别的系统是好的!
就8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官方 驱动 试一试

嗯,再试试看看啊!

网友C:
该机只能装正版的window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机只能装正版的window8吗?

没有道理啊?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D:
去掉电池安装 或者 用电池安装试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电池安装 或者 用电池安装试过了没

试过了啊!不行啊!

网友:
WIN7都可以,WIN8一个都不行,版本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8就是不行啊!7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