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02P主板不上电还掉电

楼主(2014-12-16):
接同行两台机器,一是HP 4411 和HP CQ40,4411进水明显后南桥植株OK了,CQ40这个板子通电待机0.01正常,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因为是进水机就拆机看了一下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主板很新,没修过。LA4102P, Intel 独显,找个图纸看了下IO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开关有3.3电压,拉低后没反应,看下图纸的IO 32pin没有收到高低信号,发现断路了,直接拉低32脚开机,嗯能开机但是电流在0.35A掉电,掉电前我都测哪里有没有电压没出来,我一侧都出来了,CPU 1.0几V,各电感都有电压,想到供电有了,下面看时钟,我在开机时发现时钟晶振有一个脚有问题,没触发前有0.3V电压来回跳,触发后就变成0V,另一脚就是左边一脚有1.2V电压。后来我找了一块好板子测试,万用表测时钟右脚时电流也是在0.35A掉电,拿开后再开机就正常上电再测电压是1.几V,不测时按开关就开机正常亮,所以我发现问题就应该在这里。但是时钟电路师傅没交过,所以变成小白。有高手指点一下,我怀疑南桥有问题,但是不确定。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后级有短路?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后级有短路?阻值都正常吗

阻值正常应该没有短路,唯一的是,我装了CPU后电感阻值是10,但是好机器上装了CPU阻值是40几。其他都正常,网卡声卡都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应该没有短路,唯一的是,我装了CPU后电感阻值是10,但是好机器上装了CPU阻值是40几。其他都正常 ...

"后来我找了一块好板子测试,万用表测时钟右脚时电流也是在0.35A掉电,拿开后再开机就正常上电再测电压是1.几V,不测时按开关就开机正常亮"        这是为什么那,表笔测时不亮,拿开就亮,望有人解答

网友:
都没人吭声了

网友:
不像是时钟电路问题,测一下平台复位出来没?刷BIOS,吹热显卡观察电流变化.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有时钟吗

网友:
电流才到0.35A就掉电了,没有时钟没有复位。显卡是G98-600的,BIOS我开始换能显示的BIOS不行。看图纸是南桥发出一个PG给时钟,但是这个PG我没找到在哪,不行先换个南桥试试。等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