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救活IBM T400主板

楼主(2014-12-16):
接一台IBM T400,故障为不开机,拆机检查,怎一个脏字了得啊,插上电源,待机3.3v和5v都有,就是不开机,IBM机器修的多了,时序都懂的,一步一步查吧,先老生常谈,说说IBM时序吧
1. TB62506 输出VCC3SW 给PMH7 作为待机电压,PMH7 内部震荡器工作从26 脚输出方波,从25 脚返回锯齿波,作
为PMH7 的待机时钟,VCC3SW 其中一路过电阻R309 经电容C304 延时加至PMH7 的SWPWRG 作为PMH7 的复位。
2. VINT20 供至TPS51221 的VIN 脚,在芯片12 脚EN 脚有3.3V 开启信号后,芯片29 脚VREG5 输出5V 线性电压VL5.

3.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EXTPWR#为有效电位低电位,TPS51221 产生的5V 线性电压VL 加至Q53 的G 极,Q53 导通
(2SK3019 门坎电压2.5V),产生EXTPWR_PMH6#至PMH7 的EXTPWR#脚,告知PMH7 此时适配器已插入,作为其发出M
路电路开启信号的前提。

4.PMH7 收到EXTPWR#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高电平的SHUTDOWN2#后,发出M1_ON。M1_ON 过电阻R866 更名为VCC5M_ON、
过电阻R405 更名为VCC3M_ON,VCC5M_ON、VCC3M_ON 至待机芯片TPS51221 的EN1、EN2 脚,开启VCC3M VCC5M 待机电压

5、VCC3M 供至ICH9ME 的VCCSUS3_3,VCC5M 供至ICH9ME 的V5REF_SUS,作为ICH9ME 的待机电压。
VCC3M、VCC5M、VCC5M_ON 在BD4176KVT 内存逻辑相与产生MPWRG。MPWRG 加至ICH9ME 的RSMRST#脚位,
通知ICH9ME 此时待机电压电源好。
BD4176KVT 在VCC3SW 电压稳定,MPWRG 信号为高后,从CP12OUT、CP12OUT2 输出脉冲方波,与VCC5M 自举升
压产生VDD15 的15V 待机电压。

这里就发现问题了,u61不发出MPWRG和DCIN_DRV,那么再来回顾一下u61的工作时序
首先要求U61要产生3.3VMPWRG48pin)的高电平信号,而此MPWRG的产生就是u61收到VCC5M_ON(62PIN63PIN)VCC3M42PIN)、VCC5M45PIN)后在内部逻辑相与,即CPOUT133PIN)与CPOUT234PIN)要想输出3V5V就是得到VCC3MVCC5M的待机电压,同时公共点VINT20的适配电压要完美过来,经过2次升压   第一次升到了23V   ,第2次升到了28V VCPIN2436PIN)方可得到24V的高电压,即DCIN_DRV才会得到24V
经检查,u61工作条件都满足,但为毛不工作呢,最后发现断线了(见下图),飞线修复

网友A:
不错的思路 就是这种笔记本维修价格要不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思路 就是这种笔记本维修价格要不上去啊

怎么会要不上去,,,,,要价是要K A N的,,,,,看,,,,那位客户身上一尺长的疤痕就是被牛肉刀砍出来的

网友:
IBM几乎没怎么修到,时序都忘了,就算接到这机制都是老机子,建议换板的。。。

网友:
一块板才200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思路 就是这种笔记本维修价格要不上去啊

是的,老机器是价格要不上去了,但IBM的电路还是经典啊,现在联想产的IBM部分机器依然沿用以前的电路,可以看我之前发的这篇帖子,还是用到了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思路 就是这种笔记本维修价格要不上去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366-1-1.html

网友B:
请问楼主MPWRG是由U61的48脚产生的,那ICH9ME 的RSMRST#脚位是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MPWRG是由U61的48脚产生的,那ICH9ME 的RSMRST#脚位是几脚?

过电阻R71直接到南桥

网友:
IBM的电路还是经典啊,现在联想产的IBM部分机器依然沿用以前的电路

网友:
既然是一根线就OK     楼主思路还是挺好的    以最快的速度修好  这就是商人

网友:
你们遇不到,这里每天都修个十台八台的。  有的主板进水都腐蚀穿了

网友:
技术就是技术,不是一根线,不是谁都能飞的

网友:
现在修手机的都是飞线,卸电容,短电阻,短开关什么的。

网友:
机器有点老了啊

网友:
此根线,可是楼主多少维修技术经验才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