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恒温烙铁温度无限升温,不发热

楼主(2014-12-16):
升到300-400中间,可以用一会儿,然后就又降温了!

用了几年了,舍不得扔(其实主要是风枪还可以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用过这种型号?或者出现过此类问题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问题类似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9639-1-1.html这个帖子

@闻鸡起舞7844 不知道如何解决的?

网友:
发热器坏了?

网友:
是不是关闭电源再开会重复出现上述症状?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某个元件脚开焊了。

网友:
买个发热芯换上就可以了,几块钱的事

网友:
楼主知道上面两个烧焦的电阻是多大的吗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风枪焊台一体的,无限升温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