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在主板上电池一个月就没电了怎么回事啊(>_<)

楼主(2014-12-16):
显卡是主板供电

网友:
和显卡无关的,主板电池一个月就没电了是主板漏电了。

网友A:
显卡与电池没什么关系,电池一个月就没电,故障应该是主板cmos电路。

网友B:
电池一个月没电了,正常啊,看你有没有插电源,插了电源可以管几年

网友:
主板CMOS的电路有故障

网友:
维修cmos电路吧!!!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啊。。那电池又不贵。。。至于修板子,,看有没必要了!!

网友:
检查cmos电路,特别是电容,如果损坏肯定漏电

网友:
显卡不需记忆.所以不会耗主板上的电池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旁边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一个月没电了,正常啊,看你有没有插电源,插了电源可以管几年

大师 你在哪个学校就读 ? 哪个老师教你说 主板电池插上一个月就没电了 数正常 ? 你的帖子我跟进了不少 就这个貌似你回答的 错误 你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不关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即便电池在垃圾 也可顶用1年以上 正常的  我们正常使用的主板的电池是 3-5年不用换 .

网友:
这个主板的电池   分三路   第一路至I/O芯片   第二路   去了南桥   第三路去了BIOS   查出哪路问题 是你自己慢慢查的问题啦 我只给你个方向性判断

网友:
主板cmos电路,当主板接入电源一般是3.3V过来的,找个图纸查查看

网友:
cmos电路看看2级管坏没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导致的或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与电池没什么关系,电池一个月就没电,故障应该是主板cmos电路。

令人郁闷的事,用集显没事(▼皿▼#)

网友:
呵呵   电容不行了吧

网友:
主板的电池 基本上分三路   第一路至I/O芯片   第二路   去了南桥   第三路去了BIOS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还以为是什么情况

网友:
和显卡无关,检查CMOS电路。